楼主(2020-06-07):
如题,现在是两种管子我已经写好了第一种,第二种是用调用子程序写好,还是直接写。因为前面的送料部分都是差不多的,就折弯不太一样。本人新手没怎么用过调用子程序指令,还请大佬点拨。

网友A:
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就好,不熟悉的调试起来可能时间长些

网友B:
既然是2种管子,也就是2种产品,总有个标志吧,利用标志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2种管子,也就是2种产品,总有个标志吧,利用标志转换
p1 p2嘛

还有

我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正常应该是收到30之后就停止继续送,但是我set了 还是继续送,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B:
那就从“送”找原因,用伺服,可能多发数据或没停止数据发送,用变频也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写了一个比较指令d7=30应该set m34,但是没作用,就是满足条件了但是不set 监控上显示条件满足,是因为m34是在主程序里吗,这个停止输送是在子程序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种情况 条件达到了没闭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了一个比较指令d7=30应该set m34,但是没作用,就是满足条件了但是不set 监控上显示条件满足,是因为m34是在主程序里吗,这个停止输送是在子程序里的
没明白
set m34在子程序?还是主程序?还是主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写了一个比较指令d7=30应该set m34,但是没作用,就是满足条件了但是不set 监控上显示条件满足,是因为m34是在主程序里吗,这个停止输送是在子程序里的
没明白
set m34在子程序?还是主程序?还是主子都有
刚刚改了一下 主程序和子程序都有了,但是监控画面脉冲数不变化,电机一直在走,正常不应该是给3000脉冲走完停止嘛,现在脉冲一直是3000不变少,电机也不停止,我用的是dplsy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