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才小用的嫌疑吗,,

楼主(2020-06-07):
一个输入 两个逻辑输出 40元/个

网友A:
一个输入 两个逻辑输出 是你项目要求,还是指的这款简易PLC? 根据图片显示这个板子是6输入4输出.

网友B:
6入2出(2个继电器位置没有焊接),这玩意主要用在不关键的地方,没啥大材小用的说法,主要是你成本OK就得了,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忽悠外行,我这个控制高大上。

网友C:
这款能算PLC?
如果能编程,也算高大上了,别小看6入4出,弄上逻辑程序,没一天整不明白。

网友D:
某宝很多这种,关键现场使用可靠性,不然用不到几个月坏,去维修都不够路费

网友E:
一个中继或时间继电器的价格不是大材小用。

网友F:
2路输出是定制还是标配?
空着的2个继电器就是原来没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2路输出是定制还是标配?
空着的2个继电器就是原来没装上去?
要求是两个输入 四个输出 来的是一输入两输出 也能用 就是没有备用了

网友G:
最早做这种的是一家新加坡的公司,20年前就能把这些通通塞到一个类似欧姆龙MY4继电器大小里(要长些),然后插到继电器插座上。

网友H:
这算是简易款的PLC吗

网友I:
40元一个也不算什么大材,

网友J:
引用 网友F:
2路输出是定制还是标配?
空着的2个继电器就是原来没装上去?

标准板是6入4出的,价格60,估计是有人只要2出,那就少装两个,然后价格也就便宜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2路输出是定制还是标配?
空着的2个继电器就是原来没装上去?

标准板是6入4出的,价格60,估计是有人只要2出,那就少装两个,然后价格也就便宜一点了
最近要用几十个谁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最早做这种的是一家新加坡的公司,20年前就能把这些通通塞到一个类似欧姆龙MY4继电器大小里(要长些),然后插到继电器插座上。
能与那种媲美吗,记得是叫SPLC,功能挺强,能替代先前的C20,就是驱动能力太差
6入4出才60来元,可以考虑了,如果功能相当splc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2路输出是定制还是标配?
空着的2个继电器就是原来没装上去?

标准板是6入4出的,价格60,估计是有人只要2出,那就少装两个,然后价格也就便宜一点了
最近要用几十个谁有

几十个的话可以定做了,直接找店家谈判。

网友K:
用这个就不用还考虑着有没有浪费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工控老油条!暴露了你的年龄!

网友L:
我们公司那些人买了三菱FX-1N 8进6出的带盒子的100个。猛的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