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嗨大家好!有会数控车床维修的大师吗

楼主:
请教大家,这种驱动和伺服电机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A:
数控机床都是成套出厂的,故障率的一些因素要看使用环境。做维护维修的,你还想重新选型配件?基本都是修修修,修不了上同品牌同型号,没有同型号换相近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交流指教

网友B:
每个公司所采用的伺服马达和驱动器都不一样
至于匹配性或者说精度问题就要实际验证了
不过购买前肯定会有相关要求的。供货商自己会根据设备能力进行推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嗨兄弟,数控车床电路图熟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