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模块求教

楼主(2020-06-07):
请教一下:6ES7314-6EH04-0AB0与CPU314C-2DP的区别,谢谢!

网友A:
不同点:
6ES7 314-6EH04-0AB0
支持ProfiNET设备,可以做以太网通讯,内置以太网接口。

楼主:
使用中可以互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中可以互换吗?

你需要更改硬件组态,并删除以太网方面的设置以及Profinet的组态和程序应用才能替换。

楼主:
如果原来用的314-2DP,现在换成6ES7 314-6EH04-0AB0,需要改动哪些?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原来用的314-2DP,现在换成6ES7 314-6EH04-0AB0,需要改动哪些?谢谢!

修改硬件组态,然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