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PLC里的时钟不对,屏里的时钟不对
屏的时钟可以在屏上操作修正,PLC的时钟可以通过与电脑同步
现场没有电脑,且分散各地,用电脑修正PLC不现实
就想到通过屏来修正,虽然可以做出来,发现还是有缺陷,屏时间与PLC时间不同步
就想到,做屏时间同步PLC时间,或PLC时间同步屏时间

屏---欧姆龙NB7W
PLC---欧姆龙CP1H
官网介绍太简单
问题:
NB内部时钟传到CP1H中的操作步骤是什么?
答案:
功能元件-数据传输-字,长度7,地址LW10000,目标地址设置PLC地址,设置触发位。

发现有点难度,有弄过的没有,介绍一下经验好吗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

网友A:
绑定。

不难吧,不过PLC里面是BCD模式,一个字有2个字节保存的年月日。

网友B:
用这个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NB屏吧----没找到这个界面

网友C: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是西门子PLC+信捷的屏;不会设置同步,现在通过远程在线定期刷PLC时钟,屏现场校准时钟,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指点一二吗,谢谢

网友D:
目测如视频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弄出来了
不能直接改PLC时间,要用DATE指令
先传到W区,再重新组合,最后用DATE
触发位没走通,最后另外用个按键触发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般用NS,NB只有小项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