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新手一枚,请教各位大神,最近新学做的伺服控制绝对模式,但是每次断电后,在再开机还是得先回原点操作,伺服控制器也没有报警25或者ABS读取超时警告E5,不知道是啥原因,线路连接对比了说明书也是对的

网友A:
PA03  改成1      加电池

网友B:
用的专用指令ABS读取的吗?
绝对位置的接线是否正确,这个要连续用到PLC的3个输入点和三个输出点和驱动器对应信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