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新手请教子程序和主程序可以同时运行吗,假如我吧电机放在主程序里,两个子程序分别作为种控制这样可行吗,比如子程序1正转三圈反转两圈,子程序2反转两圈,正转两圈再反转两圈,我想在主程序里加一个开关直接控制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这么做,但并非必须,也可以用其它方式控制。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在PLC了有同时?

楼主:
我试了一下,我把电机放在主程序里子程序负责控制,但是切换到子程序后给2w脉冲到了之后还在继续走这是为什么,求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因为我有两种工件需要弯折的次数角度不一样 ,我试了调用子程序但是一切换到子程序电机就不受控制,比如我给两万脉冲,到了之后电机还在走,监控看dplsy y0脉冲数一直没动,这是为什么,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吗

网友D:
是不是还没发送完成就切换了,最好把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dplsy指令写的,到位之后再次dmov脉冲 但是监控画面看脉冲数不变电机一直走是怎么回事比如我给了5000脉冲,正常应该是从5000到0然后停止,但是我的监控上看一直是5000点击也不停请问这是啥原因

网友B:
用相对定位指令DDR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