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威纶通触摸屏的校准如何做成一个界面,怎么做啊这个界面,!!!谢谢

网友A:
屏校准你按照规程做就可以

网友B:
一般不需要校准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法调用,校准那个东西啊

网友C:
看型号,背面有DIP开关的用开关切换后进入;没有的需要连上电脑才能进入;

网友D:
这个校准要硬件跳线的,估计在软件里没法实现

楼主:
我今天问了下400客服没法实现做成一个界面的触摸屏校准,谢谢!!

网友C:
有些品牌的校正画面有对应页码,在程序里可以设一个键下入到这个画面里,这就是你想要的功能;
不过威纶的只能通过DIP开关或软件连上电脑校正,所以你的这个是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