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各位坛友:
  我现在有一个手动的机械阀门,通过手旋转来调开度的大小,实现压缩空气进气量的调节。现在想实现无人操作,用费舍尔,山武等品牌的调节阀价格太贵了。
  我的想法是:用步进电气来实现,通过计算来实现开手动阀,但是不确定,全关状态下,会不会造成过载。手动阀又没有限位的开关。有那位过这种应用的朋友讲讲经验,谢谢

网友A:
既然都已经要加机械结构,那就做一个限位啊,又不是很难

网友B:
加个编码器反馈比较好,用普通马达应该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C:
最省钱的方法是用同步电机,再加个减速机,配套个计数器,比方说,你的阀门一共十圈就可以完全开或关,你就计算一下电机转的圈数就可以了,同步电机的扭矩比较大,加上减速机,完全可以提供比较大的扭矩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必须要有上下限位,而且还要增加零位开关,否则一关电,或者人工一动,位置就会错乱的

网友E:
如果阀门涉及重要的安全生产设备,建议谨慎处理,否则后面有问题,会追查出来是自行制作出来的简陋关键安全部件导致的,就惨了。所以,该花钱的地方,回复领导不能含糊和节约。

网友F:
不可能完成任务,步进电机才多大力?阀停在哪个位置什么 判断?

网友G:
有种东西叫电位器,
更有种电位器叫塑料薄膜电位器。
与电机组合成闭环,
本行业大量应用。

网友H:
用编码器反馈阀门开度角度,再配个开度仪表,通过开度仪表的继电器开关点输出控制启动、停止。精度高、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