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一直有个疑问
前段时间偶然发现厂中电柜内S7-300PLC下的DC24电源模块,没记错的话模块上唯一一个标写DC24一直亮红灯。
因为没引起任何异常(也可能有异常没有发现)所以也没有查看缓存区是否有报警等。突然想起这茬就发个贴问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并无测过24V输出是否正常,也没查过组态等任何信息。没理解我上述信息的,明日我再附个照片!
我就想问问它这个是否在报错,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应该是通讯问题,没找到亮灯的电柜。随便拍了一张

楼主:
扩展模块后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ke this?
对!是通讯还是负载数量太多什么导致它在超负荷工作  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上找了下资料了

这是功率模块,正常有信号的话只会亮power灯,组错误是SF灯。

我们这里的设备留了3个预留模块作为备用的,所以没有纳入组,作为备件插在上面的。

网友A:
以后要是有这个坏掉的,可以断电后,将只亮SF灯的块替换上去试试。

网友B:
是不是工程里没组态进去,只是放在机架上备用?

网友C:
看看你的急停或安全回路上的触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我也搜索了一下相关信息,既然是带诊断的。我认为还是要以亮红灯时诊断缓冲区的内容为准。
后续遇到再附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