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7):
大家好,请教一下山东铭瑞这个牌子22KW变频器用什么型号IGBT,用6只单管,字都没有外形和仙童60N100基本一致,想用它代换不知道可不可以,有经验的师傅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大概可以推算出管子的型号,管子电流一般比输出电流大一倍,电压等级一般380V的耐压起码要1200V或者更高

网友B:
22KW变频器用6只IGBT单管??是2.2KW变频器吧?

楼主:
用60n120代换,外形基本一样,单管75你120的问了几家说没有阻尼。换完能正常工作看能不能用住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和指导。

网友C:
22kW,变频器额定电流接近50A,60A的IGBT怎么能够用。参考FGL60N100D的参数,100摄氏度时Ic才42A。所以你这个如果是风机变频器用80A的,通用变频器100A。再说你买的管子也有问题,官网都搜不到这个型号。
这种垃圾变频器炸机可能性非常大,修理了也不耐用,存在很大的返修几率。把载波调到最小吧,期望客户不要带大负载,拖过3个月。

楼主:
负载不大,电流20a左右。我这个管子选的60n120,我还以为不错呢。你们都在哪里买管子,方便给推荐一下。

网友D:
这种变频器直接报废,修好也不耐用
因为我们买的管子大多是翻新的,改字的

网友D:
以前遇到过22KW 3个单管并联的,比这个设计还要合理点

楼主:
我也是这么建议的,老板舍不得。

网友E(2022-02-08):
这个变频器主回路电容用了几个,多大的??感觉不是22kw的变频器呀

网友D:
22kw P型机 也就是15KW G型机 正常用60A IGBT模块也说的过去 实际用75A模块
单管60A实际过不了60A 没有模块内芯片余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