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KFS23编码器接线图

楼主(2020-06-07):
各位,
跪求HC-KFS23伺服马达编码器接线图。我的理解是,红黑为电源,粉白黄为正向输出,橙蓝灰为反向输出,棕色为屏蔽(不接)。不知道各对应哪几个针?

网友A:
看说明书呗。。。。。。。

网友B:
不要看颜色,要看实际针脚,很多电缆都是国产的,有可能各家用线不一样。

网友C:
每个厂家定义的接线都不一样,查编码器的品牌、型号,直接问编码器厂家不就行了

网友B:
这个对应MR-J2S的驱动器,手册中有编码器的接线说明

网友D:
买条现成的不很方便吗?

网友E:
先看手册上有没有,否则找厂家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