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感应开关

楼主(2020-06-08):
电流感应开关与电流继电器的区别是???
电流感应开关是传输信号给别人,电流继电器是自己断开。

网友A:
今年看到智能断路器的频率越来越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感应开关与电流继电器的区别是???
电流感应开关是传输信号给别人,电流继电器是自己断开。
哦 那用电流感应开关还没法替代电流继电器喽

网友C:
电流感应开关与电流继电器我觉得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前者是电子式的,后者是机械式的而已,当然电子式的调整范围更宽。

网友B:
我对这二个的了解是
电流感应开关在电流达到设定值就给出一个信号,后边电路再处理
电流继电器是电路里电流缺失就断开后边电路,或接通报警
好像还真没法替代

网友D:
两者功能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灵敏度和精确度不同。

网友E:
这些都是无触点的软开管保护应用。

网友F:
可以设置电流大小控制C/O麽?

网友G:
价格合适吗

网友H:
导轨安装 没啥

网友H:
电流继电器 功能简单 可靠,最早是机械式的 ,一个线圈 带动一组触点,上面一个可调的螺钉。电流感应开关功能非常多,涵盖很多功能,在电流种类、电流大小、体积等 都不是电流继电器可比的。比如LC18 带基本延时停止功能,LC33 带接通延时  断开延时功能。高级一点的  LC46数字的,方便精准。普通电流感应开关 都无法准确调节到预定的动作电流。数字的 就非常方便。当然各有各的优势,比如性价比。
电流感应开关的发展 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电流可调的基本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