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想做一个水罐的中液位开始加水 高液位停止加水     在每个液位需要考虑到加水电磁阀反复动作的问题

同时低液位 循环泵停   中液位循环泵启动  液位不稳定的时候不能反复晃动循环泵

想了一会思路不清晰  程序编蒙了

求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起保停电路+延时判断液位

网友B:
加延时,保持一段时间再执行命令

网友C:
用上升沿

网友D:
装这样的浮子开关,几个继电器解决

网友E:
信号加滤波时间处理,尽量加大启停液位之间液位差距,停止液位同样加滤波时间处理

网友D:
何来抖动之说?
除非你的液位差在小,罐里的水波澜起伏

网友F:
最好画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水罐直径有多大,多高,每个液位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G:
启动、停止信号增加延时躲过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