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启动不了

楼主(2020-06-08):
(无正文)

网友A:
超过3HZ是否可以运行?比如10HZ;
如果可以检查参数设定;

楼主:
超过3个可以的 但是公司要求转速再慢点。

网友B:
公司的需求,有一个俗语来形容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变频器5Hz以下就是很难启动和稳定的。这是常识。可非要在不好稳定的状态下工作吗?
我记得MM440有一个专门讲5Hz以下运行改善稳定性的信息,时间久了,都忘记了。需要调整两三个参数。

网友C:
低速运行很容易炸机,配个减速箱不行吗

网友D:
如果你非要这么低的速度,建议你增加减速机或换大变频

楼主:
哪几个参数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