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我们公司的欧姆龙的plc需要采集设备数据,就买了一个通讯模块,但是插通讯模块接口就一个,已经被占用了,我们有买了一个公转母的转接头,插上之后刚开始设备运行正常,大概一个多小时后plc就自动停止了,大佬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一个通讯口你还想怎么用了,连接一个触摸屏 再连接一个网关。不出问题能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就一个口,才买了一公转二母的转接头啊

网友B:
如果是主从那种,而且plc为主,是可以解决的.
你说的直接那么干,不知具体情况,不烧东西算好的了.

网友C:
通信可能冲突了,所以plc自动停机。增加通讯设备一定要改相应的程序。

网友D:
情况不明
原来联的是什么,触摸屏,电脑
232口?
要采集PLC里的设备数据?换可以带2个通讯口的PLC来解决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就一个口,才买了一公转二母的转接头啊

这个可不是简单的硬件并联就可以实现的,主要是看通讯协议支不支持

网友F:
这不是电话线,可以一分二接二部电话;

网友G:
线确认一下复原后是不是还有故障如果还有故障就先检测是否外部原因引起

网友H:
估计是RS232或者RS485,再就是网口,以为像古董级闭路电视的同轴信号线一样接个分配器就是一拖二。
RS232不支持直接一分二,RS485一份多需要设置通讯站点编号,网口需要加交换机一拖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因为设备太老旧,我们不打算加通讯模块了,还是写程序获取plc数据

网友A: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I:
一拖二,哈哈,新奇!!!

网友J:
曾试过MCGS7062KX作为上位机通讯FX1S,因为现场有模拟量,所以就把9针母口的235通讯PLC,78通讯AD模块。结果还是果断换屏才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曾试过MCGS7062KX作为上位机通讯FX1S,因为现场有模拟量,所以就把9针母口的235通讯PLC,78通讯AD模块。结果还是果断换屏才解决问题。
通讯口两个是分开的,协议支持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曾试过MCGS7062KX作为上位机通讯FX1S,因为现场有模拟量,所以就把9针母口的235通讯PLC,78通讯AD模块。结果还是果断换屏才解决问题。
通讯口两个是分开的,协议支持的话可以实现。
通讯没问题,就是传输数据比较慢;波特率设置高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