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s06.22.kw拆掉模块如何屏蔽过流

楼主(2020-06-08):
上电不按启动即报oCn 一送电即报
上下桥光耦是AT350V 八脚的
(制动单元的光耦我还没焊上去,在等配件)
过流信号哪来的呢?

楼主:
模块是fp100r12kt4

楼主:
这个ocn故障我按了一下停止键就没有了,再按启动键频率也开始慢慢上升了,不过测驱动电压还是-6v的静态停止时的电压 六路都一样,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恢复模块内部接线看看

网友B(2020-12-19):
回复 网友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恢复模块内部接线看看
IGBT内部有几个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