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有个项目客户要做三维建模(电脑上动态反映出立体淤泥深度),X,Y,Z坐标值都是通过现场传感器采集PLC计算动态的,有没有什么工控软件能够表达出立体图形?是直接采集PLC数据成模型呢还是需要经过嵌入式转换?

网友A:
有多少数据呢?
需要展示什么3d效果呢?
labview不知道行不行?至少matlab是可以的.但这个不是普通的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数据呢?
需要展示什么3d效果呢?
labview不知道行不行?至少matlab是可以的.但这个不是普通的工控了.
类似上位机展示地形图吧,数据量可多可少;但至少也要1000+点位以上吧,如果要精度好就100000+点位。客户的要求是无尽的,但只要肯出钱就要搞。我只做可行性分析+系统配置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清楚,但是1000点以上,我有点担心,cpu和gpu的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数据呢?
需要展示什么3d效果呢?
labview不知道行不行?至少matlab是可以的.但这个不是普通的工控了.
类似上位机展示地形图吧,数据量可多可少;但至少也要1000+点位以上吧,如果要精度好就100000+点位。客户的要求是无尽的,但只要肯出钱就要搞。我只做可行性分析+系统配置
你这个没有边界?10万+,多大地方,安装这么多传感器?不如卫星扫描了.
如果只是弄个地形图,等高线,密度线,那应该还简单点.如果是弄三维旋转,推进,光线,阴影,渲染,那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数据呢?
需要展示什么3d效果呢?
labview不知道行不行?至少matlab是可以的.但这个不是普通的工控了.
类似上位机展示地形图吧,数据量可多可少;但至少也要1000+点位以上吧,如果要精度好就100000+点位。客户的要求是无尽的,但只要肯出钱就要搞。我只做可行性分析+系统配置
你这个没有边界?10万+,多大地方,安装这么多传感器?不如卫星扫描了.
如果只是弄个地形图,等高线,密度线,那应该还简单点.如果是弄三维旋转,推进,光线,阴影,渲染,那就呵呵了.
不需要三维旋转和渲染,只需要做立体等高线就行,直径40米的池子,1000+检测点是指每平方米采样一个点,当然如果精度高个等级就要10W采样点;

楼主:
现在问题卡在matlab图形软件怎样把PLC采集的动态数据与的X/Y/Z轴数列进行对接,头疼。还是先用labview试试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Matlab R2018以后版本支持Modbus T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 R2018以后版本支持Modbus TCP
谢谢,已经确定方案了,把现场信号采集到PLC,通过Modbus TCP通讯连接Matlab,做数据处理后转换成三维极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