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dplsy指令中我给1000脉冲运行打开监视器为什么看不见脉冲减少,但是电机正常运行,到了1000脉冲就停下来了,但是监视器显示dplsy指令里的脉冲还是1000不应该是0嘛,求问大佬

网友A:
指令写对了?

网友B:
指令是要执行的数据,不会变化的。

网友C:
dplsy指令说明发上来,可能是没用对

楼主:
脉冲不应该是递减到0的么,电机运动正常

网友D:
运行的脉冲数,输出脉冲数有专有的寄存器增加

楼主:
就是脉冲数是不会变的,寄存器里的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的脉冲数,输出脉冲数有专有的寄存器增加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送了比如6000个脉冲,电机走完了还不停止

网友E:
FX1S,是正宗的三菱plc还是工控板什么的,如果是后者你最好咨询一下厂家。

电机走完了还不停止

是电机没有停下来吗?Y0有没有输出?指令前面的条件有没有断开?

脉冲数的变化看D8140

网友D:
回复 楼主:
弄个小一点脉冲,可能你的脉冲数还没有发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发现问题了。SET之后没有M8029 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