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8):
三菱2n的bd通讯过来五个并联还有一路六个变频  前五个都是走pu接口的  就后面的一路走rs485端子的  现在最后三个通讯数据不准  有时候准有时候电流速度完全不准  难得有一次准的。通讯主要读取电流  转矩  车速。

网友A:
楼主重复发帖了!
建议先用第三方工具先行单独测试一下这6个变频器,如果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一下PLC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而后再用PLC去连接6个变频器,看看是否通信OK。

网友B:
最简单的是看看你的转速是否可以稳定,如果转速都不稳定基本就是线的问题或者是插接头的问题,板子坏的相对少,板子坏了,根本就不会接受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