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松下KP指令在台达plc怎么输入啊?

网友A:
不就是一个置位,一个复位的意思?

网友B:
不要一个品牌的指令硬往另一个品牌上套;
理解指令的含义,不同PLC用的指令不一样,但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台达实现同样的效果用哪一个指令啊?谢谢

网友B:
SET  RST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