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04模块接线

楼主(2020-06-09):
西门子AE04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接4-20ma的三线制传感器,信号的负端和电源的负端短接吗?

网友A:
24正接传感器正 传感器负接模块正,模块负接0v。一般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正接的是24,传感器负接的是0v,模块正接传感器信号线,模块负和0v短接,已经经过试验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