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顺序功能图中添加急停按钮和过载保护触点?

楼主(2020-06-09):
如何在顺序功能图中添加急停按钮和过载保护触点,
急停按钮和过载保护触点都接在PLC的输入端

网友A:
急停按钮也是按钮

楼主:
找到类似的,但急停的处理在功能图上依然没有

网友A:
看你第一张图 你在m2.5后面再写一条跳转条件 比如I0.0(急停按钮)信号满足的话 跳转到开头 复位你想要并且可以实现的输出点位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