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我一般情况下善于使用指针万用表,因为它的用途比数字万用表多。在判断软性故障时,优于数字万用表。数字万用表的最大优点就是读数直观,量程丰富分档很细,但是购买时还是买好一点的才行,比如福禄克!但是数字万用表如果买的不好,读数也不稳定!并且费电,因为它无论测什么,都得用电池供电。而指针万用表没电池时仍可以测电压电流。只有测通断和电阻器件时才用电池!
 就普通品牌的万用表来说,在车间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工们发现对调表笔时,电压相差非常大!几乎测三相220V时,正测220V左右,反测就低出很多,比如:140V或260V.给人一个错误的判断!这是因为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的影响!指针表不会出现这样现象,大不了测的不够准,但差不了许多!当然,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应该用带有真有效值的数字万用表!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测变频器输出精准电压。
 比如测电子元件好坏,我就愿意使用指针万用表,它有时可以测出电子元件软故障!比如,测二极管,大家都知道,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器件。你反向测时是无穷大,正向测时是5K左右。而稳压管反向测时是无穷大,正向测时是10K左右。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没有字的这个二极管是稳压管还是整流管。并且还能估测大致性能如何!我有一次修超声波研磨机,超声波不好,查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用指针表一测:四个二极管有一只反向有些漏电!换完就正常了!有些稳压管品质不好,虽然有稳压作用,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我遇到的是稳压管正向电阻偏小,几乎和整流管一样,4 K左右。这样的稳压管在有些电路中就会影响电路性能!测喇叭,一次我给人修电视,用户说是没有伴音,我首先从喇叭测起,当我用指针万用表一欧档测接线柱两端时,奇迹出现了:只听喇叭发出一种连续的啸叫声!此时,用手按一下喇叭纸盆,叫声消失!当即明白了:是线圈与引线断了,没离远!所以,我万用表检测时,相当给喇叭供电!而这时喇叭线圈断处很近,就会出现频率很高的断接断接断接,发出的声音!我当即拆下喇叭,找到断处,重新焊好,喇叭正常工作了!还有,用指针万用表一欧档,表笔碰处线圈,会发出清脆的“喀”音,也能根据“喀”音判断喇叭性能,如果“喀”音小或杂,说明喇叭不好,比如喇叭线圈匝间短路,用指针表可以判断声音好坏,或买几个喇叭时判断声音是否都接近,比较理想。又如,接音箱喇叭时,我们要求极性一致,也就是当喇叭发出第一声时,多个喇叭纸盆应该都往外动,不能有的往里动有的往处动,这就是喇叭极性问题。以上这些,数字万用表是做不到的!局部短路影响不了多大线圈阻值,但确影响音质!数字表只能测出线圈是几欧,但测不出短路,也听不到“喀”音。
 测三极管时,有时三极管有软故障,也就是临近击穿状态!这时电视伴音会伴随着说话,出现“喀喀喀”的杂音。多数人认为是接触不良或电位器不良,我遇到过这种故障,也怀疑电位器来着,用酒精洗了洗无效!后来测三极管,用1K档测时没发现故障,用10K档测,故障显露了:C极和E极有漏电!换个同型号的三极管就好了。电视机伴音正常了。
  测中小功率可控硅,用一欧档,红表笔接阴极,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不动,黑表笔不离阳极,笔尖滑向控制极,可控硅就会被触发导通。再滑动黑表笔使之离开控制极,指针仍然保持导通,这就能够判断可按硅的大致性能了。
 我们测变频器的IGBT,虽然数字表有二极管档,但是对于软故障,就不如指针万用表迅速!再比如,IGBT的结电容,可以用指针表测出有没有结电容,而数字表不好判断!还有许多例子我就不一一道来了,以上只是我的经验之谈,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那么我想:我们经常搞维修的人就应该致少手头一块数字表一块指针表为宜!有条件的再有一块真有效值万用表,就OK了。
有时,我们还可以用指针万用表在路对比测谋个集成块的对地引脚阻值,记录不来,可以参考判断芯片的大致情况。正测一次,反测一次!总之,要靠我们积累经验!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同感,搞修理几十年,除了需要测量特别准确的数据外,习惯用指针表,眼睛余光看下指针摆动幅度就可以判断是否正常,指针表测量可控硅IGBT场效应管等等特别方便,特别好用直观,很多零件在路用X1挡就可以大致判断好坏,以前用47T的,现在用2017特别顺手.

网友B:
数字表,读取直观。是点的概念;模拟表读取的是区间和过程,是趋势的概念。两者没有矛盾。可以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最好一样一块,我近日修个变频器,(只是让我查一下,不是给我的活儿),我指针表没在身边,觉得特别别扭!用数字表测IGBT时我不能果断确定下来故障,但肯定有故障!他们是输入电缆爆炸,但是可以确定整流桥没有问题!也许是浪涌造成的损坏。那样的话,驱动也免不了连累!我只和用户说了一句:IGBT和驱动都有故障。然后就走了,机子已经是10多年的了。但如果用指针表测我会更有底气!
 同时,习惯使用指针表,但它们的表笔是相反的,指针表黑笔是电池正,红笔是电池负。而数字表红表笔是电池正,黑笔是电池负!有些元件故障,因为电子元件是非线性的,还是用指针表测方便快捷,但是读数有时需要计算。不如数字表直观!

楼主:
从来没用过指针表的倾向于数字表,因为读数直观不用换算。但有些元件检测,故障检测,数字表是办不到的。所以,建议都备一块,我也是应该练练数字表,但是很热爱指针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哈哈,时代变了。过去,我是数字表和模拟表兼有。两种表互补。但现在可以用一个数字录波表就都办了。既有数字直读,也有波形显示信号的模拟趋势波形。实际是数字表加示波器的功能合二为一了。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C: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D:
我是二个表都有,先买了指针的,后买的数字,现在指针的都放那里吃灰,指针表有一个缺点是怕震动,不容易携带。档位不对容易打表、烧表。

网友E:
现在用的多的是示波器,万用表很多时候还是要靠长期积累的数据,不同牌子的到的数据是不同的,所以还是示波器可靠

网友F:
个人认为测量瞬间信号用指针万能表好。

网友G:
如果要把PCB(尤其是多层板)转绘成电路原理图时,是缺不了一块指针万用表的。

网友H:
。。。。。问题是,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好一点的指针表了(我说的是老年间的那种质量杠杠的老表)

         现在的FM47指针表就是个渣 !

网友I:
外出还是数字表方便,固定岗位可以指针表

网友J:
电工维修我更倾向于指针表

网友K:
我喜欢用指针表。自己买了一款。47表。单位发的是普通数字表。二者可以互补。

楼主:
 至于检测电子元件好坏,还是指针表必不可少。因为电子元件属于非线性的元件,如果只检测电压电流以及动静态,数字表直观。对于线性元件足够用了,但对于非线性元件,指针表优于数字表。曾经有一个客户检查大功率可控硅,就用数字表检测的,但是只查出一个可控硅是坏的,之后我用指针表又查出一个故障可控硅!因为有些漏电性软故障元件,由于是非线性元件,数字表显示也是正常的。数字表检测来出元件的性能变化。目前指针表的质量确实不如过去的质量好,我们可以购买上海第四厂的星牌SI47型指针万用表,外磁的。也有测通断等功能。也就80至90元之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示波表是可以的,但必须买上千元以上的。几百元的不行。但是单独检测电子元件时,指针表还是灵活的。在没有电容表时,我们还可以附加复合和三极管检测拓展,用10K档测小容量电容的好坏。软故障的元件检测很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可以购买上海第四厂的星牌SI47型指针万用表,外磁的。也有测通断等功能。也就80至90元之间,还是可以的。

网友L:
习惯用指针的 ,数字的也用,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得对。测试元件,用万用表比较方便。

网友M:
习惯性检测时用数字万用表,但是确实情况如楼主所说。所以今后还是要尽量使用指针万用表来维修,感谢分享。

网友N:
测芯片电压,还是数字表。。。测芯片管脚,需要迅速读数,避免表笔滑动造成管脚短路;

测印板通断,还是数字表。。。不用看表,听声即可;

测阻值,还是数字表。。。精确快速。

指针表只在判断场管好坏时用一下。

所以,指针表,基本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