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大家帮我看一下,西门子200plc安装到90%就报错,win10系统见图

网友A:
哪个版本的win10. 有些不一定安装成功的

网友B:
win7旗舰版没问题,win10没试过估计系统不兼容。

网友C:
你是win10 多少位的?
Sp9在win10 32位上市没有问题的
看提示是说有个组件安装失败。
兼容问题吧!
搞不好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D:
200的软件还是建议用win7或者XP吧
win10可以安装个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