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如图,在程序中,对于标志位M2.1和M2.0
可以多次置位和复位吗,其它网络也有类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在程序中,对于标志位M2.1和M2.0
可以多次置位和复位吗,其它网络也有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C大回复!也就是最后输出的线圈取决于最后一次置位或复位

网友B:
你这个是保持型的,如果要是加上普通线圈的话。。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C大回复!也就是最后输出的线圈取决于最后一次置位或复位

SET RSET 动作取决于前面接通条件,如果2个或者以上的SET/RSET前面条件都ON,最后结果就是最后一个。

例如:ld m0.0 set m1.0,ld m0.1 rset m1.0.如果M0.0/M0.1都是ON的,最后结果M1.0是OFF的。

如果是OUT输出就是最后一个OUT有效。例:ld m0.0 out m1.0, ld m0.1 out m1.0。

M1.0的值只取决于m0.1。

ps:OUT输出一般不会使用双线圈,只有SET RSET才会使用。

补图:欧姆龙仿真

网友D:
置位和复位可以要注意干扰的情况。

网友E:
图上这个指令同时状态,复位优先。

网友F:
1. 看条件,假如set的条件一直满足就一直set;rset的条件一直满足就一直rset,所以条件最好是点动控制;
2. 看set和rset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后触发的会一直保持;
3. 可以用不同的点位,set一下,rset一下,可以不停启停,在程序里可以首次启动时先rset一下,复下位;

网友G:
置位复位后中间有其他动作改变了状态,那么后面再配上置位和复位。这样最终结果就是0或者1了!
实际使用的确是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