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举两个特殊的例子:
1)电流互感器的额定电压
2)熔断器的额定电压
问题:
1)常规的BH 0.66的互感器是否可以用在660VAC或者1140VAC的电源线路中?
2)RT18的额定电压380VAC,单P熔断器是否可以用在用在660VAC电源线路中?

网友A:
我理解,额定值就是连续工作的允许值。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额定值就是连续工作的允许值。仅此而已。

版主,我想引出的主要意思在于我下面举的例子。

譬如互感器额定电压0.66Kv,但我理解的这个额定电压不是说的互感器所在线路的线电压,而是互感器绕组对地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比线路的相电压高,所以我理解这个BH0.66KV的互感器长期用在690V线路也不是问题,钻牛角尖大胆的说临界点甚至可以用在1140V线路。

而熔断器我说的单相,在熔芯熔断后,熔断器底座两端的接头线电压也就是380V了,所以选用660V的熔断器更为稳妥,这是与互感器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B:
1)常规的BH 0.66的互感器是否可以用在660VAC或者1140VAC的电源线路中?

1140VAC的电源线路不行的,大了这么多

2)RT18的额定电压380VAC,单P熔断器是否可以用在用在660VAC电源线路中?

380的额定用在660上也不行呀

譬如互感器额定电压0.66Kv,但我理解的这个额定电压不是说的互感器所在线路的线电压,而是互感器绕组对地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比线路的相电压高,所以我理解这个BH0.66KV的互感器长期用在690V线路也不是问题,钻牛角尖大胆的说临界点甚至可以用在1140V线路。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而熔断器我说的单相,在熔芯熔断后,熔断器底座两端的接头线电压也就是380V了,所以选用660V的熔断器更为稳妥,这是与互感器不一样的地方。

额定380,使用也是380,没毛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常规的BH 0.66的互感器是否可以用在660VAC或者1140VAC的电源线路中?

1140VAC的电源线路不行的,大了这么多

2)RT18的额定电压380VAC,单P熔断器是否可以用在用在660VAC电源线路中?

380的额定用在660上也不行呀

譬如互感器额定电压0.66Kv,但我理解的这个额定电压不是说的互感器所在线路的线电压,而是互感器绕组对地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比线路的相电压高,所以我理解这个BH0.66KV的互感器长期用在690V线路也不是问题,钻牛角尖大胆的说临界点甚至可以用在1140V线路。

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而熔断器我说的单相,在熔芯熔断后,熔断器底座两端的接头线电压也就是380V了,所以选用660V的熔断器更为稳妥,这是与互感器不一样的地方。

额定380,使用也是380,没毛病呀!
熔断器380V额定就只能用在380v以下,但是按照我上面的理解互感器临界状态应该可以到1140线路。互感器定义中的0.66KV是推荐的适用线路电压并不是其本身的额定电压,另外考虑到富裕量也确实没法实际应用到1140线路,但用在0.66KV线路绰绰有余。这就好比400线路的开关绝缘电压尽量考虑500v的而不是400V一个道理。

网友C:
能够让元气件长期稳定运行的最大电压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主要是初次级绝缘决定工作电压,像那种穿心式的互感器我曾经把0.5KV级别的用于3KV都是一直正常!!
当然对于接触器、断路器、熔断器、刀闸等等会产生发热、断开时会电弧之类产品的,那个应该严格依照厂家标准执行......

顺带说一句:那个0.5KV级别的电压互感器,用于3KV测量电流,目前已经正常工作了24年了

网友E:
实在不明白楼主的意思,额定电压是额定电压,绝缘电压是绝缘电压不要混为一谈。都有额定电压了还要放大,是不是想多了。为什么单相熔丝原来不是380V?后来熔断两端会变成380V?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不明白楼主的意思,额定电压是额定电压,绝缘电压是绝缘电压不要混为一谈。都有额定电压了还要放大,是不是想多了。为什么单相熔丝原来不是380V?后来熔断两端会变成380V?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了。
后面说了绝缘电压只是举个例子而已。熔断器的额定380确实只能用于380,即使使用的是1P的。而互感器的BH0.66后面的数字0.66KV说的是适用的线路电压,其额定电压肯定要比所在线路相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主要是初次级绝缘决定工作电压,像那种穿心式的互感器我曾经把0.5KV级别的用于3KV都是一直正常!!
当然对于接触器、断路器、熔断器、刀闸等等会产生发热、断开时会电弧之类产品的,那个应该严格依照厂家标准执行......

顺带说一句:那个0.5KV级别的电压互感器,用于3KV测量电流,目前已经正常工作了24年了
你胆子大牛,我没那胆量啊,我只需要考虑BH0.66的互感器放在660/690线路上没问题富裕量绰绰有余就好。

网友F:
我理解的是,最好的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