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三菱QD75P4定位模块,它的原点回归完成标志位是哪个呢,就像FX系列M8029这种信号,原来以为是X14,X15,X16,X17这些定位结束标志位,测试后发现好像不是,有没有知道的,求解答一下

网友A:
参看对应的监控缓冲区

网友A:
Md.31具体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回原点采用计数式2回零点,好像感觉靠近零点比较近的时候和靠近零点比较远的时候回零点,回到的位置不一样,有一点点误差,因为我的是步进电机,比较硬件的情况,好像只能选择计数式2方式回原点,版主有什么能教我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步进没有零点信号,那就用只要近点狗信号的回归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用计数式会不会出现不准的情况呢?

网友B:
Q75系列定位模块,我都是直接访问缓存,那里面啥都有

建议发帖者仔细看看该模块说明书资料

网友C:
直接用模块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