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请教各位师傅施耐德15KW软启动器启动时间设为10秒,运行三个月后启动时间变长(大约在40秒左右)怎样更正,谢谢

网友A:
重新设置可以不?

网友B: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C:
有可能电机轴承坏了呢

网友D:
软启动器就得了吧,这种垃圾玩意我是直接加黑名单的!
谐波超大、启动力矩小,启动电流比星三角大好多,启动力矩却比星三角小,而且现在变频器价格也不贵

网友E:
恢复出厂设置再修改后看看。

网友F:
软启动还是廉价耐用的,星三角启动并不便宜,尤其是控制柜比较远的情况下。至于谐波分量大的问题其实是瞬间而已,所以我选择软启动器一般都用旁路接触器方案。

网友G:
先检查参数有没有被修改过。

网友H:
如果参数没有修改,应该是电动机那边出了问题,仔细查查电机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