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动态称怎么控制变频器频率,在plc上边怎么计算

网友A:
怎么个动态法?变频器频率要怎么动态?

网友B:
说一下工艺过程或动作过程就能简单分析怎么控制。

网友C:
把要求说具体一点

网友D:
估计是想在屏上看变频器的频率吧,你用通讯的方式,读取变频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们单位有检测袋装粉状物料的皮带秤,由变频器驱动一小段皮带,前后两端都有光电开关,用于检测料袋的进入和离开,中间段测量到的多次重量取平均值,如果在设定误差范围内就直走进入下一皮带工序处理,如果超差就用气缸推离皮带跌落侧面视为重量不合格产品,不知道楼主的动态秤是哪种类型?是用荷重传感器mV信号直接送入PLC称重模块处理吗?

网友F:
运动中的称重传感器,简称动态秤?
动态秤不建议频繁修改变频器驱动马达的频率,否则会导致称重数据不准,建议只能固定一个运行频率,不能频繁进行调速。

网友G:
看你变频器主要调节是那个参数

网友E:
我们的变频器是手动调速的,在用面板附近带的电位器,一般固定在40Hz左右,在满足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一般慢些称重会准确些,如果太快则皮带和机械的震动会影响测量精度,如果皮带比较短甚至不够时间测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运动中的称重传感器,简称动态秤?
动态秤不建议频繁修改变频器驱动马达的频率,否则会导致称重数据不准,建议只能固定一个运行频率,不能频繁进行调速。
以前在水泥厂用过皮带称,物料给定是恒定的,皮带上的料多了皮带就走慢点,皮带上的料少了就走快点,它那个皮带称是用专用的仪表+PLC做的,PLC估计只做逻辑控制 ,具体算法是靠称重仪表完成的

网友I:
这个和皮带的谐振频率有关,采集速度一旦和谐振频率合拍那就麻烦大了,不是靠后期数据处理单一方法解决的。我们一般都是在测量滚筒的张力上调节。用标准砝码描点,然后做成凸轮模型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