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写论文的时候,就假定了塔顶温度设定值30℃,塔底温度设定值50℃,问下现实中这个精馏塔一般温度允许偏离多大不会出现事故,或者说一般允许波动+ - 多少,

网友A:
蒸馏塔的温度和你物料特性,真空度,压力都有关,偏高偏低都不可以,不然你没办法做出合格的产品,化工行业好像没有哪个物料的蒸馏温度是30度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比如控制在120度。难道121都不行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你们工艺要求和安全连锁啦

网友C:
精馏温度控制不好,影响精馏纯度。出什么危险要看你精馏什么物质,及物质特性。一般操作规程有明确指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学生写论文而已,就是稍微接点实际,我想大部分物质一般温度偏离个4度都可以把,或者说你知道的,塔顶温度或塔底温度都最大允许偏离多少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能否告诉我某种混合物精馏,塔顶温度塔底温度可以最大偏离5-6度

网友A:
蒸馏塔或蒸馏罐里面的温度基本比较均衡,不会像楼主提到的上下相差6度这样的状况吧,除非是这个蒸馏塔的热补偿设计不够合理,通常蒸馏塔的加热是使用蒸汽,热媒油等,只要合理控制这些热媒的流量,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蒸馏塔的温度,如果你要抽真空,选配好合理的真空泵就可以,如果要达到比较大的真空度,有时候会使用几级的真空泵来串联抽真空,如果串联使用就要考虑开机的顺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否告诉我某种混合物精馏,塔顶温度塔底温度可以最大偏离5-6度
不建议在精度上吝啬,既然是纸上谈兵,不妨上闭环控制系统提高精度,至少也要上PID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吧,以前干过甲醇精馏,塔顶温度控制不好,只影响纯度,比如温度高了,其他物质也一块升到塔顶,纯度下降,其他没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用了几种算法的,最好的基本没波动,就是普通的波动大,但是他们就是问,这个标准是什么。。普通的算法这个波动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你能说下他们有时会高到多少,从原来的定值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有些记不清楚了,当初厂里精馏塔技术改造过,上了自动控制系统,气动薄膜调节阀闭环控制,温度控制很稳定。塔顶精馏后的一部分要打到蒸馏釜回流的,相当于降温与提高精馏物质浓度。基本上越靠近上部浓度越高。当时自动化成度很高,一般我们就是记录一下工艺参数,基本不要干预。

网友E(2022-07-29):
精馏温度控制不好,影响精馏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