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09):
一个寄存器,让它输入的值永为负, 我是这样做的,当然还可以MUL D100 K—1 D100, 也可以用NEG指令
LD> D100 K0 -----------------SUB K0 D100 D100

还有更简洁的写法吗?

网友A:
还要加个判断条件,输入负的保留,输入为正乘以-1。

网友B:
LD M8000
SET D100.15

网友C:
D100 := ABS(D100) * -1;

网友D:
LD M8000
OUT D200.F

网友D:
什么绝对值,什么判断,尽是一些高级指令
咱家只会最简单处理:在程序最末尾来2步就行了

网友E:
你这也不能保证永远为负,如果是0或者是负数,你这结果就是非负数。
取绝对值再乘以-1或者取反能保证非正

网友F:
绝对负值,就是先把这个信号绝对值处理,然后其输出的绝对值乘以负1,将其反相。就是始终为负了。在西门子的变频器里,都是块操作的,先绝对值,再乘-1就ok了。

网友G:
用什么方法,最后达到要求就行了;

网友H:
有点好奇,这样的应用会在什么行业使用?输入的值有可能是正负零,如果是零怎么处理?

网友D:
一个字所有bit全部为0该字值为0,最高位bit为1,这个数还能为0吗??
我都把最高位bit置1了,后面15bit随便你怎么值这个数肯定是负数,6楼及以下还在叫嚣不能保证这个字永远为负——我只能说你们的脑袋真的需要维修了,
我是在程序末尾把该字的最高位置1,前面怎么操作都无法修改该字的最高位,也就保证了该字值永远为负......

网友H:
引用 网友D:
LD M8000
OUT D200.F

此思路比较独特,有部分老型号三菱PLC可能不支持类似D200.1~ D200.F 的用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H:
FX3**系列和以后的PLC,全部支持,至于以前的,例如FX0N淘汰15年以上了,没必要说了!!

网友I:
这个最高位为1,其余位要取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 M8000
OUT D200.F

这样的结果还需要转换吧,输入的值为10,得到的是-32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