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触摸屏232口不正常NTlink

楼主(2020-06-10):
在做同步屏与PLC时钟时出现通讯故障
虽然屏线PLC都是新的,既然出现不能通讯问题,还是换换换,结果都通不上,那就是程序问题喽?
检查程序,还是没发现问题
将先前的程序灌进屏无果,再灌进PLC通讯上了,难道是这段时钟同步程序引起?
那就在线一步一步添加,一直到调试成功通讯都正常
,断电--通电N次都OK,说明不是程序作祟。
那就看看双边设置
原来用的是host link
再换成 NT link 又现通讯故障

网友A:
nb触摸屏通信手册确认下,是否支持ntlink通信,还有就是哪个端口支持。

楼主:
NS屏通讯口设置很明确
NT屏设置,标准的就是HHost Link 高速就是NT Link
NB屏前边一款,忘记了是不是有NT Link
如果没有,也就明白了,它们有个共同之处,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