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台达B2驱动器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22号输入缺相报警,请问可以屏蔽吗

网友A:
这款台达驱动器不能屏蔽!驱动器有故障,模块,电源,驱动电路,检测电路,主板,都有可能造成此故障!看你怎么检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子上也屏蔽不了吗

网友B(2020-07-20):
1.5KW(含)一下,单相220V即可
1.5KW以上,要三相220V

软件和硬件均可以屏蔽

做了5年台达伺服产品技术支持,现在没有精力到处出差了。专门维修台达伺服,秒杀级维修并提供应用支持,Q34441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