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中压电力电缆,一般都有内外屏蔽层,材料采用半导电材料,我想问,如果不用半导电材料,直接用导电材料中不中呢?
按原理上来分析,我觉得没有啥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问问电缆制造商的技术,我想用半导电材料,会有它的道理。这里面是不是有涡流的问题呢?外行看热闹。我是随便说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电缆制造商呢!版主
我查资料里面,有说为什么设置屏蔽层,但是,屏蔽的话,导电和半导电材料都可以实现屏蔽,我没想明白,为什么电缆的屏蔽层用半导电材料。

网友B:
问问度娘吧,也许有答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说是中压的专用电缆嘛?中压,电压很高的,那么电缆的耐压要更高才行,所以,用半导电材料这里的道理真得从专业的角度去找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3307447a1711cc7931b71611.html
主要一点就是防止尖端放电
在高压导体中,当电缆导体不光滑、电缆弯曲时易造成局部尖端高电位,这时对绝缘威胁较大,半导体层就是将导体与绝缘体之间进行均匀递减压,把一点高电位变成一块肖高电位,减弱局部高电位现象。

网友D:
GB/T12706.2—2008,GB/T12706.3—2008中都有规定中压电缆必须设置金属屏蔽层。
没有绝对要求必须半导体材料吧!

网友C:
同理,在高压设备中常见到均压环,就是防止尖端放电。

网友A:
6楼8楼发言,学到了。谢谢。其实解铃还须系铃人,就自诩电缆制造商的技术,即可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和专业解答!
朋友回复的链接,我之前查资料也看过,这个问题也在电线电缆论坛问过,回复的只说了内外屏蔽层设置的原因和原理,我能理解,却并未对设置半导电材料的原因进行解惑。
朋友回复的有一点非常新颖,和所有人回复的都不一样,就是内屏蔽层采用半导电材料的原因,是“将导体与绝缘体之间进行均匀递减压,把一点高电位变成一块肖高电位,减弱局部高电位现象”,这一点非常关键,也很有用,非常感谢!
以前我有想过,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但是不确定,感谢朋友的解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要求的,朋友,您请细看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均压环的作用,和材料选用半导电材料有一点不一样,它主要是均衡屏蔽连接处的畸变电场

再次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和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