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康沃g3  37kw   六路波形,上三路下面有尖尖 下三路上面有尖尖

楼主:
对不起,刚才没看准,是上三桥上面有尖尖 下三桥下面有尖尖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小尖尖是过冲,接到IGBT的G-E后,在G-E极间电容的作用下,会平抑的。

网友B:
我为啥示波器测量变频器波形不稳定,不会使用示波器设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电容、电感对电压、电流的平抑作用还是很牛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维修时观察变频器驱动输出波形最佳选择在1Hz到3Hz之间,也就是观看面板运行后调节输出频率在2Hz左右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是否正常,你不用回复,我只是偶尔登录论坛看看,对本论坛没什么兴趣

网友E:
这样基本没有问题  可以低压小负载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