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如图 康沃的三个200a大模块的驱动板 写的CV-T2 VC0614

网友A:
好像是变压器

网友B:
是脉冲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脉冲变压器吧。
请教一下在这个地方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应该是驱动电路低压直流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D(2020-10-10):
这个我知道,是驱动电源的隔离变压器  输出9V左右  是定制产品,只能买二手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