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配显控Sa系列的屏,屏上输入的数值在PLC里面显示是乱的

楼主(2020-06-10):
各位大神,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西门子200PLC配显控Sa系列的屏。
现在是在屏上设置4个输入(一个温度上限报警设定,一个温度下限报警设定,一个液位上限报警设定,一个液位下限报警设定)。
做好后现在出现温度上限设定和液位上限设定都正常。但是温度下限设定和液位下限设定就不对。
在屏上输入的数值在PLC里面显示的是乱的。屏上设置四个输入都是32位浮点数,为啥2个好的2个不行?

网友A:
是不是你设的地址在其它地方被占用了

网友B:
VD880、VD884、VD888这样不好吗?

网友C:
可以把数值放置的地址设置大一些,避免地址被其他地方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存在,总共就这几个地址。不会被重复利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等下去试试!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D:
寄存器地址乱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地址有点问题!
不行的换地址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