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三个英飞凌模块中有一个150a两单元模块击穿了,手上没有150A的模块,想换一个200a的富士的上去,听说a316j驱动能力有限?有试过的吗

楼主:
我换上了,316j直接驱动200a的富士 装机完成后带了个大电机运行到输出30a 十来分钟,目前还没啥问题

网友A:
不够可以加一级推挽

网友B:
看手册316的驱动输出能力还是可以的,但是为了保险最好还是加一级对管放大

网友C:
没事,大功率载波频率低点就可以
3120我经常驱动150A模块,

网友D:
没问题。加能变频器用316j直接驱动300A的模块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