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LC脉冲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20-06-10):
我现在用L PLC的本体输出 A B相 1倍频脉冲,用FX5U高数计数器 A B相1倍频接收脉冲,现在发现这样的问题:
1,当输出频率10K以下时,波形还是挺好的
2,当输出频率50K,就失真了
3,这是输出频率100K时的波形
4,这是输出频率200K时的波形
5,这是电源的波形
这是录的视频
有朋友说加电阻能改善波形,但如里是200欧的电阻,发热有点严重,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脉冲前沿时间常数大引起的,检查接地电阻,检查触发极加速电容是否失效,不过看波形是对称的,所以怀疑接地问题多数。

网友A:
再看看示波器探头衰减是否合适

楼主:
就是个plc,请问这些检查怎么值

楼主:
衰减是x10

楼主:
这个是ab两相的波形

网友A:
24V电源入口处应该有接地,输出口也有公共端接地吧?检查一下接地电阻或干脆拆开,看接地线附近是否接触不好,有污垢特别严重的两条平行铜箔位置,擦干净,接线柱螺丝松动,加速电容是否因过热开路......

网友B:
plc最高输出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源入口处应该有接地,输出口也有公共端接地吧?检查一下接地电阻或干脆拆开,看接地线附近是否接触不好,有污垢特别严重的两条平行铜箔位置,擦干净,接线柱螺丝松动,加速电容是否因过热开路......
都没有接地。现在是用5u本体的24伏电源给输入点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最高输出频率多少?
最高200k

网友C:
谁家PLC---看波形A-B有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家PLC---看波形A-B有相位差
L PLC,AB相输出

网友A:
把接地搞好再看看。尤其是输出口功率管的触发极附近和电源滤波电容器是否要失效,或者在电源端并联0.1uf/160v无极性电容,如CBB63之类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地搞好再看看。尤其是输出口功率管的触发极附近和电源滤波电容器是否要失效,或者在电源端并联0.1uf/160v无极性电容,如CBB63之类试验一下
那个波形在晃的原因找到了,是我表笔的地线没有接好,但这个波形就是失真了

网友D:
第一,这个PLC的输出阻抗是多少?应该是多少?(输出口的带载能力指标?)

第二,如果按照它允许的参数连接了负载阻抗,加频率输出以后,还是这种波形,那是PLC的输出口问题了。或者你提供的输出频率200k指标有误。

网友A:
呵呵呵,控制输出与测量很诡异的问题有一大半来自接地

网友A:
谐波分量比较大,超过示波器范围也会这样。问题是上升沿时间常数太大。我认为出发极加速电容是有可能的,判断是看看失真了的波形是否对称性的。

网友E:
如果设备精度没有特别高的要求应该没有啥问题的,你可以对接地装置进行处理一下试试,也许会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