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单位两套新设备,主机都是110KW,星角启动,关键是运行中一台电机温度很正常,也就40多度,另一台60多度,差异太大了,测量两台设备三项电流基本没差异,电压也一致,都是正常电压,380+,听轴承声音也很好,机械方面也很正常,就是温度一个高的多点,到时也稳定,总要有个说法啊,为啥啊?

网友A:
品牌差异?电机铭牌上照片

网友B:
这天气60度也不是很高啊,没必要这样较真吧

网友C:
铜损铁损?

网友D:
如果你排除了使用环境温度,马达尾部风扇,驱动的负载和扭矩,运行的工况(工艺参数),还有供电的参数等等因素以后,恭喜你,你中奖了,可以给厂家投诉了。估计是制造工艺,或者制造材质,生产批次,工人技能水平,尤其是人工绕线和装线的人力密集型工厂等等差异因素。

网友E:
两个电机的负载工况区别在哪里?

网友F:
负载相同麽?所有参数一样?

网友G:
三相电流基本没差异,这是啥概念?正常情况下,温度高的电动机效率低,消耗电流应该大一点,因为是同样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