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接K型热电偶,误差大于16℃,为什么?拜托朋友告知。不想做减法草率处理,想明确具体原因,因为手头几块板都是这样子。

网友A:
用的哪个PLC也不讲;

网友B:
补偿导线用的是不是K型的,有的K型热电偶质量差的,换个其他牌子的接上去看下

网友C:
看题目楼主应该是使用三菱的工控板或三菱PLC模块

楼主:
??是三菱的Fx3U的,D8030模拟量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题目楼主应该是使用三菱的工控板或三菱PLC模块
是的??,因为距离短,所以就用普通三芯屏蔽线了。以前一直这么用,也算正常。测温头子换了,接触电阻也不大。有点想不通。

网友D:
这么大不应该是误差了

楼主:
是呀,可是线性还是可以,截距永远16而且每个通道一样,是否可以怀疑电源出问题?以此诱发各同道运算放大器放大系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