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0):
大神好,小弟刚接触施耐德的PLC,有一个难题需要帮助。PLC型号是M218,我编好程序也下载到PLC里面了,可是PLC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大神给看看是啥 原因

网友A:
plc是运行状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看看,是在运行状态

网友B:
电池灯亮是故障吗?电池没了?没用过这个PLC.

网友C:
I12你给信号,对应的I12灯亮了没?

网友D:
电池灯报警,不影响PLC,M218好像只能写进不能读出,写进后在线监控才有可能

网友E:
具不具备输出的条件程序检查下。

网友F:
程序的I12是变量名,没有与PLC地址关联

网友F:
I12 AT %IX1.4 : BOOL;

网友G:
好像基于codesys

你要把变量名映射到PLC硬件IO上面去。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这几天没来论坛,因为第一次编写施耐德的PLC。没有填写地址。

网友H:
回复 网友F:
看我发的帖子里面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