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我用QD75D4N驱动一步进电机,然后用编码器去测量行走距离(QD62高速计数模块),当移动距离达到设定值时立即停止步进。现在的问题是:当编码器读取的脉冲数达到设定值时,我虽然停止了步进电机(断开驱动条件和输出停止信号),但可能是由于受惯性,电机加减速时间,PLC扫描周期的影响,每次停机后都会多出几十个脉冲;例如我程序中设定读取到800个脉冲就停止,但停止后当前脉冲显示830多个。我要怎样才能把这个误差降到最低?我QD62用的是重合中断法,QD75用的是JOG驱动。打电话问了三菱技术,不知是客服人员技术也不行还是什么的,说QD75没有立即停止和中断功能,建议把模块参数减速停止改为紧急停止。我试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A:
既然有设定值,为什么不计算好加减速在到达之前减速?还是不知道到底设定值为多少?

网友B:
开始就计算位移,指令中不指定确定的位移地址?
可以先指定位移地址,执行定位指令并检测,定位完成后,判断还差别多少,进行补偿行不行?

网友C:
设置一下“启动时偏置速度”,根据惯量来试试看,加减速加大点。根据实际负载来。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