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脑换个键盘

楼主(2020-06-11):
这台电脑有十多年了,女儿还刚上小学的时候一次不小心把奶茶倒到里面了,当时就直接黑屏,后来换了硬盘,前几年又安装SSD硬盘专门放系统,风扇也换过,就主板与液晶、键盘没换过;
昨天发现键盘好几个键不太好用了,有时要敲几下才有反应,用USB外置的键盘又占位置,这台我拆了至少十几次了,键盘可以直接从正面拆出,轻车熟路键盘拆下,有卖电脑的朋友,让他带去立马找到了配套的上午带回来;立马装上试了都正常了;

网友A:
楼主电脑多少年了?

楼主:
不是联想哟;ACER的;

网友B:
几年前我的ACER同样是不小心吧把茶水倒在键盘上,马上关键取下电池用电吹风吹干,结果还是有几个键失灵无线网络也连接不上,最后网购了一个键盘和一个外置USB无线网卡自己更换了。

网友C:
我的电脑买回来就把自带的硬盘放光驱位,然后加个ssd

网友D:
10多年了,那应该赚了不少钱回来。

网友E:
我也是Acer的
12年的机器现在还在继续服役。
质量很好!增加个内存和SSD,速度还是有提升的!

网友F:
只要不是原厂的键盘手感就不怎么好。。按着不太舒服。

楼主:
这个与原来的键盘是一样的,手感也一样;

网友G:
前日小孩2016年产的Hp笔记本启动时,机械硬盘SMART自检不通过报损坏,昨日京东网购480G固态硬盘+4G内存共534元,今日拆解更换后重新分区克隆版安装64位win10,恢复正常。我自己2007年的方正老笔记本,前年更换固态硬盘后XP系统现继续使用,13年了。

网友H:
ACER47XX系列对吧?我的也同款,4741,键盘也坏了,尤其是Fn按键,想关闭触摸板和开启无线开关,还有调节屏幕暗亮度都不行了,但是使用率低下,要不要换犹豫不决。

楼主:
只是Fn键坏了还好,我的是几个字母的键不灵了,打字不好打,所以就果断换了;

网友I:
ABCD排列顺序竟然和我的一样。好神奇

网友J:
楼主打算饿死卖电脑的啊
我是用不惯笔记本键盘,在家一直用外置无线盘和鼠标,出去调试才用笔记本键盘,感觉太小没有手感

楼主:
哈哈;这个只是用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二台笔记本,不会饿到卖电脑的;

网友K:
键盘都油光了,不坏也该换了。

楼主:
键盘上还一直用膜贴着的,不然可能早坏了;
不过换键很方便,成本也不高,这次换了不用键盘膜了;

网友L:
该换新的了,估计跑不动了

楼主:
发现电池也不行了,前段时间还能不插电用40分钟左右,现在电脑好像测不到电池了,电源关了马上就关机了;

网友M:
电脑改换代了!

网友N(2020-12-13):
NAS升级一下

网友N:
笔记本也升级一下

网友N:
家庭NAS  RAID 卡是必须的 使用RAID 6 还是很实惠的  当然4TB硬盘目前是比较实惠的方案

网友N:
不过硬盘盒也需要平时用 因为也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