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各位大神下午好,用顺控(SFC)功能图对三菱plc编程,这种程序中能否使用双线圈,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下午好,用顺控(SFC)功能图对三菱plc编程,这种程序中能否使用双线圈,请各位大神指教

对于定时器来说,不能在相邻步中使用同一个线圈,对于其他来说,如果在同一步中使用多个相同线圈,等同于双线圈,不同步中允许使用多个相同的线圈。

楼主:
在SFC程序和步进梯形图中都是这样要求吗

网友B:
SFC中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