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比如说XY两轴配合需要走100个点位,每个点位标定好,然后按照1到100的顺序去走那一百个点,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网友A:
我也在做这个,我要做200个点的

网友B:
这个还不简单吗?
直接把数据传输到寄存器,执行定位指令,定位执行完成传输下一个定位数据再执行定位指令,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如果是大型PLC的话,直接将定位数据传输到定位模块相关缓存,直接启动相应定位号即可,执行完成一次启动下一次,更加简单

网友C:
100个点或者200个点,单单测算数据都够呛,建议换算出来,在触摸屏上可调可改。

网友D:
像KEYENCE的PLC专用的定位模块KV-H20S 、KV-H40S实现你这个功能就超简单;

网友E:
根据X/Y方向的第几个位置,乘以单个的距离就可以了,这种是用的时候计算就行了。还有一种是提前将各个位置全部计算好存在一块寄存器里,如果用梯形图,可以使用间接寻址的方式,ST语言用数组就可以了。

网友F:
QD75定位模块,默认600个定位数据表。。

网友G:
对一百个位置也真是体力活呀。

网友G:
如果这个一百个位置是离散的,那就最麻烦啦,每个位置都要对,都预先输入进去。

有是有规律的话,可以用坐标偏移比较方便

网友H:
这一百个点是随机的还是类似矩阵点?
随机的话得找地址把所有点存起来,或者是触摸屏,或者是PLC数据区。如果是矩阵点,楼上的很多都说过了,起始点位置通过偏移得到。
按顺序走到话,就将保存好的数据以数组的方式索引(无规律)或者按照起始点 + 偏移 * 偏移数量设定目标位置,然后从当前位置移动到目标位置。
不清楚楼主选好控制系统没有,大概就这个思路。

网友I:
马克,我也想开发类似的系统,正在研究算法

网友J:
这方面的控制,PLC写起来真的没有C写起来顺手,这种功能,用C反而很简单,用PLC会很累。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有的触摸屏的脚本也比plc强,试试吧数据存触摸屏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马克,我也想开发类似的系统,正在研究算法
您的想法是什么样,分享一下

网友M:
我搞过清洗机方案(我是4轴)类似你这个,用直线插补,触摸屏施教,每个工作点保存绝对坐标。你这个每个点用3组数据表示,X轴位置,Y轴位置,直线速度。但我的速度很慢,如果你速度快就要考虑圆弧过渡的问题,还有负载变化的补充等,效果要好还是挺难的。我当时想用台达的设备搞一套通用的系统,台达有手持人机界面,后来发现工程量太大,技术难度太大了。还不如用通用数控系统编程来得方便。

网友N:
我拿PLC 写了五轴的机械手 加触摸屏调位置   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给你看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N:
大兄弟分享一下

网友O:
用定位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马克,我也想开发类似的系统,正在研究算法
您的想法是什么样,分享一下

就是PLC三轴,在空间坐标可以取点(X,Y,Z)【1-200】个,填表,然后根据表格内容进行定位处理,期间包括走圆弧或者直线或者其他的动作

现在初步选定用ethercat通讯的伺服控制器,但问题是PLC哪里还有人机界面不知道怎么搞,没有什么头绪【因为要做成通用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K:
那是,但如果就是个起始位置+偏移的话,没几个数据,PLC还是可以的,也不麻烦。
11~12年做过一个7轴的平台,位置几百个,相对固定,以起始位+偏移的方式去做的。PLC还选的信捷的,里面的C很好用。

网友L:
那个点位有规律的应该好搞像码垛辶类,没规律找那定位点累死

网友P:
做了3轴20个位置,每个位置可以单独调,20个位置可以任选,感觉不麻烦,100个位置无非就是数据量大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P:
做了3轴20个位置,每个位置可以单独调,20个位置可以任选,感觉不麻烦,100个位置无非就是数据量大点

如果做通用伺服机械手那种,是不是要预先可以存储几百点的数据,而且点和点直接还要可以进行圆弧、直线、或者其他什么的轨迹的插补

网友A:
我的问题就是信捷的32位数据写入麻烦,几百个数据要一个个写入累死人。

网友Q:
假如点位可以通过起始点算出来的话,就新建一个点位结构体,实例化200个,算完填进去跑的时候调对应位置跑不就好了

网友R:
有人写好的在#宝上有

网友S:
回复 网友P:
三菱PLC写的嘛??

网友P:
回复 网友S: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