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遇到一个变频器驱动两个电机系统,在一个封闭环形输送链下使用,电机分别置于环形两端,接在同一个变频器上
也就是同通俗说的一个在推一个在拉,齿轮驱动,周而复始,目的是分散载荷,这个系统在市面已运转多年,甚至会有拖动3个电机的情况

问题是,同型号的电机出厂前始终存在不同转速差,电机最终转速有稍微不同,当运转一定时间后,积累一定的驱动距离差
会不会造成是始终只有那个快的电机带动整套系统的负载,而另外一个电机只是空载输出,或者是在快的电机下拖动慢电机输出?

网友A:
这样的工况,你的电机要选择同型号,同批次

网友B:
之前有一个类似的项目,是双变频器拖动,然后两个变频器同步输出扭矩。

网友C:
你怎么做到没有任何差异?不可能做到吧!就像上班一样,一个人多干点,另一个人少干点,差别不大的,没什么问题,也不至于把另一个累死。就算累死了就换一个,又不是运行100年都不允许换电机。何况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厂家。想的太多了。

网友D:
大拇指赞楼上精彩发言!幽默风趣,有道理。

像楼主这种并联驱动的应用,存在两电机之间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因为两个电机实时的载荷是不同的,而异步感应电机又存在滑差,所以,实时的动态速差是自然的。除非采用2楼所述的结构方案,两电机分别两个变频器控制,这样可以互相修正力矩,保持两电机出力一致,实现电机同步运行。

对于并联驱动,很简单,很皮实,如果使用满足要求,就这样未尝不可。

网友E:
    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同时驱动一个负载的工况很多,如天车行走机构。当一台电机负载过重时便会"失步”,那么另一台电机的负荷便会相应增加以达到两台电机负荷相对平衡,因此这样用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是否可以理解:

如果在一个电机能满足负载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快的电机拖动慢的电机了?
除非是快的电机过载,减慢,然后另外一个电机才会分担载荷?

抑或是负载大的电机(没超过额定力矩),速度会下降一点,刚好等上慢的电机,实现同步?

网友F:
理想的状态是二个电机各出力50%;
实际工作可能一个出力55%,另一个只有45%;或分工偏差更大,只要电机不过载,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出力多的那个电机先坏;

网友D:
如果是电机并联,两电机轴的载荷不会一致,这就会发生两电机滑差不一致问题。但,如果要求不严格,能满足要求,这么用未尝不可。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处理的咋样了,坐等大神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