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6-11):
如右上角的接法DI8 EMGS和BRKR串起来,能否说说这刹车线圈是怎么一个启动流程。还有就是下面的DO 输出口,是在伺服怎样的情况下才闭合或断开?万分感激!

网友A:
从伺服的DO选个使能,再用个DO作伺服报警,只有在驱动器使能了和没有报警的情况下才松开刹车。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用伺服都不接使能,直接设置上电强制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说的详细点,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画个图!

网友B:
一般使能和刹车是互斥事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把刹车串接到DO1上应该可以!使能后DO1才置ON。是否可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A:
以楼主的图中,使用BRKR  和 EMGS  的接法。以台达A2伺服驱动器为例,CN1插头中  DI和DO 使用的是外部电源.

网友C:
如右上角的接法DI8 EMGS和BRKR串起来,能否说说这刹车线圈是怎么一个启动流程。还有就是下面的DO 输出口,是在伺服怎样的情况下才闭合或断开?万分感激!
~~~~~~~~~~~~~~~~~~~~~~~~~~~~~~~~~~~~~~~~~~~~~~~
我分析右上角的EMGS和伺服驱动器输入点DI8没有关系,并不是把DI8串入刹车回路,你可以认为是急停的另一对触点
1、急停有效时,伺服肯定断使能,安全起见,刹车线圈要失电;
2、通常情况,伺服驱动器提供的BRKR,在驱动器去使能情况下,肯定BRKR就断开了,不知道这里串一下EMGS是多余还是说急停时,这个BRKR不断开?

网友C:
7楼画得接线图正确

网友A:
回复 网友C:
EMGS为紧急停止。如果这个DI有信号(默认B接点,接常闭。如果信号断开则这个DI有信号),那么紧急停止生效。DI4的刹车就会断开。刹车就会抱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老大!

网友D(2020-09-17):
A2的刹车配线供你参考

网友E(2022-01-14):
回复 网友D:
请教按照这种解法,使能需要设置自动使能吗?怎么设置?

网友D:
不需要;P2-10设1

网友F(2022-07-29):
回复 网友D:
请问下能不能实现,电机启动转动时候就松刹车,不转动就刹车。我现在接来是上电就松刹车,断电就锁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