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室外机结冰这么严重是雪种不够的原因吗??

楼主(2020-06-12):
空调室外机结冰这么严重是雪种不够的原因吗??

网友A:
先把空调的室外蒸发器冲洗一遍,然后再上表测雪种压力,修理这玩意必须要工具,就像用万用表修理电路板一样常见。

网友B:
少了点制冷剂

网友C:
看不清是粗管结冰还是细管
要是细管那么就是冷媒少了
要是粗管那么就是冷媒多了
还是结合实际情况判断吧
也有可能散热不好导致结冰

网友D:
看图感觉应该是冷媒少了的情况,建议从加液阀处进行抽真空并加注适量冷媒。

网友E:
室内机太脏了,先清洗室内蒸发器
冰都结到外机了,冷媒能缺多少?
冷凝水少,出风不凉,再看室内机进管处也是一坨冰包裹

网友E:
粗细能分出来了吧